请问双零线的用途?

楼主(2006-11-12):
看到一些资料上介绍双零线(如0.05mm的细铜线),有的表面镀银,有的表面涂漆,不知道这么细的线用在哪里?
  有知道的大侠请指点,谢谢!

网友A:
介绍什么的资料,能说的更清楚点吗?

网友B:
0.08有漆的用在喇叭或微型吊扇上,0.05漆包线耳机用到吧。应当说用的地方是很多。还有0.01的,价格特别贵,是测电阻大小论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0.08有漆的用在喇叭或微型吊扇上,0.05漆包线耳机用到吧。应当说用的地方是很多。还有0.01的,价格特别贵,是测电阻大小论价的。
   我量了一下耳机线,中间为0.16的漆包线,周围有几根线径只有0.08,表面大概是镀锡的吧!头发丝的直径也有0.09.
   您所说的0.01的线这么细,怎么加工?真是奇怪?

楼主:
查有关资料知道:有一种AF-200的氟塑料绝缘安装线,适用一高温条件下AC500V及以下的电器设备及仪表线路中.其导线就是采用7根0.05的镀锡或镀银铜芯氟塑料-46绝缘安装线.

网友C(2007-12-19):
目前都是用进口铜材用拉丝机拉出来的,然后用精细漆包机加工而成的
QQ4764400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