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1-12):
请教各位高人:我的电脑在用的过程中,突然停机,全机无电,所有指示灯都不亮.过一段时间后再开机,瞬间有电指示,只有几秒到十秒的时间,既电源灯和硬盘灯一闪就灭.请问是电脑电源故障还是主板故障,怎样修复.谢谢

网友A:
应该是电源的问题,老化,换

网友B:
遇到过,我上次是CPU没插紧,重新插紧后一切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