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1-12):
LD P_On
OUT TR0
AND 102.00
OR 100.02
OUT 30.00
LD TR0
AND 102.01
OR 100.03
OUT 30.01
LD TR0
AND 10.10
OUT 30.02
这段程序在编译时发现错误请问错在那里??谢谢!!

网友A:
LD P_On
OUT TR0
AND 102.00
OR 100.02
OUT 30.00

AND 102.00?前面没有指令了吗?它与相与呢?这段程序在三菱软件中编译没错,但是逻辑关系很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