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1-13):
我要做个水泵测试台,需要7个模拟量输入,2个输出。经过PLC把数据采集到PC机上,通过亚控组态软件。我用的三FX2N+8AD+2DA。如何进行AD转换呢?如果将数据采集到PC机上呢?难度如何呢?如果我要设定一个流量,在组态中是定义的变量是如何定义的?
急急!!谢谢

网友A:
从8AD采集回来的数据转换后放到一个数据寄存器里,再把这个数据寄存器与组态软件的变量对应,就可以在上位机上现实你的实时数据了

楼主:
[讨论]
谢谢你,那变量的定义名称要和数据寄存器的名称对应吗?

楼主:
楼上的,谢谢你。那组态软件的变量名称要与数据寄存的地址名一样吗?如何通信才能实现实时数据显示在组态中

楼主:
如果是测--流量,那么如何实现呢,PLC如何编程才能实现AD转换呢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