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如何连接电源

楼主(2006-11-13):
小弟刚学s7-200,想请教一下如何为一个s7-200供电,
请各位大侠指教,不胜感激.

楼主:
没有人知道吗?555555555555555

网友A:
也许他不是那意思呢3楼的,1楼是不是问PLC的供电方式啊,如果是这个问题那就是可以直接输入和你的PLC匹配的电压等级,或是通过隔离变压器供电也可以,后者对提高抗干扰能力有一定的好处,这是我个人的理解,有什么问题欢迎朋友们批评指正,旨在共同学习,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