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1-13):
请问三菱PLC,用GX7。0来编程,想用到一些上升,下降沿微分,可是我看只有fx2n能直接用这种微分来编程,其他系列的都不行,要是在其他系列中,我想X0作一个上升沿微分的输入条件,那该怎么实现呢?谢谢!!

网友A:
其它系列可以的
我用FX1N也可以的

楼主:
可是A,Q系列的都不行啊

网友A:
Q系列的有的
看Q系列的编程手册5-34页

网友B:
三菱A系列,LD X0 PLS M0   M0就是上升沿触发接触器.其触头就是上升沿触发的.其实除了FX系列有上升沿下降沿触发的便捷指令外,Q系列PLC的Q模式也有微分指令的.如果是LD X0 PLF M0那么M0就是下降沿触发接触器了.你可以参考相关系列PLC的编程手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