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电度表

楼主(2006-11-13):
我看了一张三相电度表的接线图,电度表共接了七根线。
  三根接三相电压;
  两根接电流互感器,两个互感器的另一接线端接PE;
  一根接一个电流表表头,表头的另一端接PE;
  一根接保护地PE.

  请问:1。实际用电量是不是电度表的读数乘以电流互感器的变比?
           2。电流表头的读数乘以电流互感器的变比表示的是单相电流还是三相电流?
           3。为什么不是接三个电流互感器?只接两个?
           4。上述接线是不是三相电度表的典型接法?

我是新手,请高手指教!!!

网友A:
电度表接线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