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1-13):
请教各位大虾:怎样在WINCC SP2中制作透明按钮啊。其实我的目的想使用统一的界面背景和按钮,因为我自己已用图形处理软件制作好了一些按钮(包括按钮中的字),但用WINCC中的按钮就没有这个漂亮的效果了,不知用透明按钮的方法能不能实现。如果还有别的什么方法请各位告诉一下,万分感谢!

网友A:
既然你在自己的图形软件中做好了按钮,那么就应该以图形方式加载到Wincc的图形控件中。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既然你在自己的图形软件中做好了按钮,那么就应该以图形方式加载到Wincc的图形控件中。

网友C:
楼上的老师,能否在画图中画的图加载到WICC的图形控制中,如果能,怎样加,感谢

网友A:
画面中添加图形控件,然后通过图形控件导入图片

楼主:
谢谢楼上,那直接用图形控件做是不是也跟按钮一样的效果呢。

楼主:
我也多谢楼上的提醒,但也是总觉得按钮的效果比图形控件的效果好一点。而且我用图形控件做的话,他的更新好像很慢一样。因为我点击图形控件后,希望它的背景能够更换,这样才会更贴切,就相当于按钮点击后文本的颜色会改变一样。希望各位达人指点一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