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1-13):
德国的一家伺服驱动器厂家,我们在做测试时,驱动一台直流无刷电动机运行,模拟量给定的情况下,
给定接近于0时,电机开始很厉害震动,
还好是小电机,不然会很吓人。
方向指示灯指示电机正反震动,正转指示灯与反转指示灯来回反复亮。
这是我在测试时比较怪的问题,请教大虾们讨论 给出意见。

网友A:
一般是驱动器的问题,参数没有调整好,你把增益植放大就可以了.

网友B:
调节PID参数

楼主:
确认了问题的原因在于: +-10v模拟量输入在伺服驱动器上没有校准,也就是在校准前驱动器不知道最小值与最大值是多少,所以会产生低速震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