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问题

楼主(2006-11-13):
请问:如果一个三相异步电机的转子做成了偏心状态会有什么问题?比如转子与定子的间隙上面的大于下面的间隙会有什么问题?

网友A:
间隙大了就没劲了,一边大一边小,估计烧个西八烂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间隙大了就没劲了,一边大一边小,估计烧个西八烂
是这样的,而且会加速电机轴承的损坏,再者一旦定子跟转子擦上了,马上会引起擦上处的定子内的绕组因为摩擦高温而烧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