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mron 的 cpm2ah 的程序,谁能帮我看一下~?

楼主(2006-11-13):
各位大虾:谢谢了~~

楼主:
我想知道 #FF和 # FF00是什么意思?

网友A:
不大明白

楼主:
30为0的情况

网友B:
#FF,#FF00都是表示十六进制的数
#FF换成十进制为255
#FF00换成十进制为 65280
区别就是一个是255,一个是65280

楼主:
你好,我还是不大懂~
假设30为0的话,它逻辑与以后得出什么啊?
为什么要#FF,#FF00对比~
#FFFF又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B:
如果30为0,得出的结果就是0了。#ffff就是0到15位都为1,这时30的值是多少,结果就是多少。

楼主:
谢谢你~
我可以知道你说的这些资料那里有吗?

网友B:
OMRON的编程手册

楼主:
你好~

每切换一个画面,就传输一个对应的数据到DM508,为什么是508,不是509,在那里定义的这个508就是切换画面的暂存区??

我是初学者,不好意思~~麻烦你了~

网友B:
在上位机里定义,如触摸屏,也可以是上位组态软件

楼主:
我这里是gp2500.是在ProPBWin C-Package03软件里面打开定义吗?
谢谢~

楼主:
可以不可以说具体点在那个选项里面,谢谢老大!

网友C:
这些资料在大学里本是计算机基础里的,大约在第二章,或《数字电路》的门逻辑有介绍。事实上是用16进制表示因为显示或输入简洁易读,可在PC执行时它要把HEX转成BIN的去工作,你记住,计算机在高级它除了0和1别的它什么也不认得。不论+ -*/ 都是用01进行加法算出来的只不过是速度快而已。

楼主:
谢谢~
\每切换一个画面,就传输一个对应的数据到DM508,为什么是508,不是509,在那里定义的这个508就是切换画面的暂存区??

至于传1或是20,对应的是b1画面和b20画面,这个我知道,dm508的定义在那里我找不到,这个定义应该是在触摸屏里面设置的,但是具体那个位置呢?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