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i与dp的区别

楼主(2006-11-13):
mpi能做到的dp能做到吗,dp能做到的mpi能做到吗,他们的侧重点是什么(应用的主要方向),有些模糊!

网友A:
主要区别:
1 站点连接数量:MPI最大32个,DP 126个
2 速度:MPI最高速度为187.5K  一些老的设备支持1.5M,DP的通讯速度可以达到12M
3 支持的厂家:MPI属于西门子保密协议,支持的厂家少,DP支持的厂家多,这里所说的支持,主要指各厂家的产品能通过MPI或者DP无缝连接到网络中。
4 成本:MPI的成本要低于DP
5 易用性:MPI的使用要比DP方便。
两种网络各有优点,对于连接站点少,通讯速率要求不高的场合,无疑MPI比DP更经济。

楼主:
我没见过mpi的连接,是否和dp 的连接方式一样,采用的双绞线吗

网友A:
对于线来说是一样的RS485线缆,只是不同的是通讯协议。

楼主:
既然一样,为什么mpi的成本低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