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1-13):
那位大哥可以教教小弟 西门子的变频器与pc的数据连接线啊

网友A(2007-02-07):
RSR232-485接口就行,A接N,B接P。最好是买带隔离的,要不就用笔记本连接。要不弄坏了别找我啊,我是试过的。不隔离有电位差,嘿嘿!!!!,坏到什么程度或是不坏就不好说了。我是用笔记本  不接220V读取和下载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