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1-13):
我厂一台富士P11S280变频器现在正在运行中.不报警,但是其进线电流三相平衡为260A左右,出线两相为240A左右一相为350A左右,电流晃动较大.  电抗器直流 电压524V电流270A.  请教各位前辈是否是变频器问题还是电机出了问题?拜托.

网友A:
电机运行时的噪声是否正常,建议这样检查:1,测一下电机的绝缘是否良好。2,测一下变频器的输出电压是否平衡。

楼主:
变频器输出电压平衡,声音不好判断电机现场实在太吵了.不到万不得已电机不能停,所以绝缘不能测温度还可以.

网友B:
输出平衡的话,建议在停机的时候检测以下电机,电机的可能性大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原来是电机接线盒里一相连接片烧断了,谢谢各位朋友的鼎立相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