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线路编号规则

楼主(2006-11-13):
控制线路编号规则是如何的?

网友A:
学点东西

网友B:
一般情况继电器前侧为奇数,后侧为偶数.一看编号则知位置.

网友C:
好象没有什么具体的规定

网友D:
请问流客,能说详细一点吗?

楼主:
是否还有具体点呢?谢谢!!

网友E:
曾经规定继电器线圈的左边为奇数,右边为偶数。但现在已经打破了这个规定,顺着从左至右从上往下编写就是了。

网友F:
现在没什么奇偶的规定了

网友G:
看我的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