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安川伺服系统

楼主(2006-11-14):
我在学习安川伺服系统。麻烦,参数太多。
不过功能是挺强哦。连输入输出端子都是可以配置的。呵呵

也有很多不明白的地方:

我发现有三个制动。动态制动(即DB制动),再生电阻制动,电磁继电器制动。
我的理解是电磁继电器制动是用来抱咂的。

再生电阻是电机处于发电状态时候用的。

但是动态制动是什么,为什么有动态制动,什么情况下使用?

谢谢哦!

网友A:
应该是在紧急情况下立即停止时用

楼主:
动态制动器由动态制动电阻组成,在故障,急停,电源断电时通过能耗制动缩短伺服电机的机械进给距离.
  再生制动是指伺服电机在减速或停车时将制动产生的能量通过逆变回路反馈到直流母线,经阻容回路吸收.
  电磁制动是通过机械装置锁住电机的轴

楼主:
刚刚在上面找到的。

楼主:
三者的区别
  (1)再生制动必须在伺服器正常工作时才起作用, 在故障,急停,电源断电时等情况下无法制动电机.
         动态制动器和电磁制动工作时不需电源.

  (2)再生制动的工作是系统自动进行,而动态制动器和电磁制动的工作需外部继电器控制.

  (3)电磁制动一般在SV OFF后启动,否则可能造成放大器过载.
动态制动器一般在SV OFF或主回路断电后启动, 否则可能造成动态制动电阻过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