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1-14):
我现在需要一电磁阀,来控制自来水,水管直径小于100,压力0.35MPa。
我想问一下各位前辈选用哪一种比较好?

网友A:
随便找个基本上都能满足

网友B:
随便找个

网友C:
随便了
供应:智能比例控制器(模块)、智能巡回检测仪、电站发电机专用转速仪、干式变压器控制仪、电站专用智能控制仪、数字显示控制仪、温度控制仪、压力变送器、温湿度变送器、直行程及角行程位置发送器等EMAIL:aidiyibiao@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