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1-14):
一取暖器有一个220V.400W发热管,现要把发热管改成一个110V.400W的,并接上220V电源,请问如何降压?如果串电阻,应串什么样的电阻(多少欧,多少瓦,什么型号)?
        注:发热管是阻性负载.
            取暖器内空间太小不能安装400VA的变压器

网友A:
以我看串电阻不太现实,因为电阻要消耗电能!自制或买一台降压变压器比较妥当,功率等于或大于取暖器的额定功率!

网友B:
110V400W可能是达不到了.
要用在110V,你截断了用,行不?

网友B:
不通,怎么220V400w的要改成110V的,然后又用在220V.

网友C:
可以加一个二极管,功率相等

网友D:
加变压器最好!
不过现实中怎么会有这样的问题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不通,怎么220V400w的要改成110V的,然后又用在220V.
9494

网友F:
电热管本身就是电阻,再串一根电热管最简单,合理!

楼主:
情况是这样的:我有一个朋友有一批110V.400W的发热管和单发热管取暖器机架,想组装后在国内销售,所以就找到我想办法,由于我才疏学浅,向各位大侠请教.         注:110V的发热管是针对日本市场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情况是这样的:我有一个朋友有一批110V.400W的发热管和单发热管取暖器机架,想组装后在国内销售,所以就找到我想办法,由于我才疏学浅,向各位大侠请教.         注:110V的发热管是针对日本市场的
改成双管的就是了.

楼主:
谢谢老信.我也知用双管,但是我的机架只能装一支发热管,所以问题就在这里

网友F:
将两个机架合二而一不就是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老信.我也知用双管,但是我的机架只能装一支发热管,所以问题就在这里
这样说我就明白了。很简单嘛,若不在乎污染电网的话,你在串个10A/400V的二极管进去即可。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老信.我也知用双管,但是我的机架只能装一支发热管,所以问题就在这里
这样说我就明白了。很简单嘛,若不在乎污染电网的话,你在串个10A/400V的二极管进去即可。
他是一批,组装成商品,要卖出去.
自己使用是可以用二极管串联使用.但要作为商品,恐怕......?

网友E:
嗯,老信说得有理。

楼主:
谢谢大家指点,看来只有另想他法了

网友G:
我也想不通为什么220V变110V,还要用220V电源应该不通.还是十楼老信的办法好!

网友H:
在机架上串个可控硅调压电路,既简单,又可以调节温度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