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1-14):
三相380V 22KW的空压机要配多少平方的线

楼主:
16平方的可不可以

网友A:
10就足够了

网友B:
同意3楼的观点!

网友C:
10平方可以了,但那可是铜心线哦,而且不要超过100百哦

网友D:
同意六楼的

网友E:
不间断运行最好选用16平方或大于16平方

网友F:
用16的比较安全哦

网友G:
16平方,一平方大约两个流,44安,大约16平方

网友H:
40多点的电流.明线6平方铜线.穿管或暗线10平方铜线足已.

网友I:
10mm2

网友J:
空压机,你i用16平方的可靠,10的线径太小(你可以测量一下绝对不超过8平方)厂家偷工减料。

网友K:
10足够了.

网友L:
回答
4个的就够了铜心线

网友M:
16平方的好!

网友N:
同意十平方的,也恰到好处,要讲安全你用100平方的绝对比16的安全

网友O:
同意11楼的答案!

网友P:
现在市场上的电缆普遍缩水,只能选大一点的比较保险.选16平方的比较可靠.

网友Q:
用6平方的说不行再来骂我

网友Q:
电工手册上可说一个平方线能过十几安的电流的。动力线是按发热程度来选择用线的,我已前11KW的空压机是用的2。5平方线一点都不热。不知大家有什么意见没有。

网友R:
选什么线要看是铜的还是铝的,影的还是软的,硬铜10mm的,软铜16mm的就行

网友S:
还是信老师讲的实在,我希望有些人不要想当然!

网友T:
16 平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