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电视机的问题

楼主(2006-11-14):
有谁电视机的扬声器的声音时有时无是怎么回事?

网友A:
一般是接插件或焊点或扬声器的软编线震断引起的,具体打开电视机,拨动几下怀疑的地方,即可发现接触不良的地方,焊好即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般是接插件或焊点或扬声器的软编线震断引起的,具体打开电视机,拨动几下怀疑的地方,即可发现接触不良的地方,焊好即行。
有道理.扬声器的软编线震断引起的概率高!

网友C:
楼上正解

网友D:
功放块引脚虚焊(挨着喇叭插线的集成块)用万用表1欧档测量喇叭看其是否坏

楼主:
谢谢各位,原因已排除是喇叭的线拉的太紧在使用中由于震动是其接触不好,我把线的焊点折弯后即解决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