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1-14):
使用OMRON 3G3MV变频器控制重负载横梁在两个限位开关间来回切换方向运动,
停止方式选择全域直流制动停止,此时加速时间和减速时间均无效,在横梁高速运动时,即变频器输出高频率(比如50Hz)时,横梁冲出限位开关的距离太多,怎样调节参数使横梁此时冲出限位开关的距离更小?加速时间为1.0秒,减速时间为1.0秒,直流制动开始频率为2.0Hz,直流制动时间为1.0秒,
如果选择停止方式为减速停止,则横梁运动到限位开关位置时,切断方向输出,此时横梁抖动很大幅度,当增大减速时间时,横梁冲出限位开关又太多距离,此时又怎样调节参数使横梁此时冲出限位开关的距离更小?

网友A:
没有用的,直流制动开始频率改为4.0Hz会好一点,但不能达到你的要求,电镀设备行业采用制动电机你可以用一下,很准

楼主:
什么是制动电机

楼主:
我不需要精确定位,只想让控制更快速停止和反向

网友B:
加刹车装置,制动器

楼主:
我不需要精确定位,只要能快速反向就好

网友C:
制动开始频率慢慢加高试试,比如说调到20HZ或都更高. 制动时间加长.
只要不报过流你就慢慢往上调着试.

网友A:
比如电机型号:YEJ90S-4

网友D:
大负载刹车,可能导致变频器的失速,甚至炸掉变频器
解决方法:1。换大功率的变频器,可以用来承受大惯性的冲击。不过太烧钱了。
2。或者你可以将直流制动开始频率设置大点,但看你的情形铁定OC,把减速时间设置长点,这个需要现场调试才能确定,应为你的实际负载无法确定。
3。行程开关调整位置

仅供参考

网友E(2007-07-05):
有想了解制动电机的,到我公司网站看看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