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触器导通问题

楼主(2006-11-14):
各位前辈

     最近碰到一个问题 工作中有4个 直流接触器  得力西CJ20 其中有两个线圈触点用万用表 测量为导通状态 阻值大约在 70 欧姆 另外两个 测量不通 阻值在120 欧姆 。

请教 各位大虾   接触器的两个线圈端点 在常态下是导通的吗

网友A:
回答是肯定的,不导通电流从哪里走?

网友B:
我都不知道你说什么,“另外两个 测量不通 阻值在120 欧姆 ”是什么意思?

楼主:
不要见怪  本人是个初学者
补充一下
另外两个 用万用表 蜂鸣档测量无声音不通  后测量它两触点间的 阻值在120 欧姆
今天加电测试了 都可以正常 动作 。

网友C:
用万用表测量接触器、继电器的线圈时不要使用蜂鸣档,一般低压接触器线圈阻值几十欧至几千欧之间,额定电流越大的阻值越小;我个人习惯除了验证导线通断或校线时不使用蜂鸣档,不响不代表断路,也还是有阻值的,只是没有小到让蜂鸣器工作的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