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1-14):
热电偶大部分接地,引起DCS干扰,温度乱跳。用什么好的方法解决?
是用隔离模块还是换热电偶???

网友A:
首先解决接地问题!

网友B:
换成温度变送器,使之输出4-20mA信号!
有需要技术支持的可以联系我!
我司有多年的温度仪表生产史!
万沃仪表(上海)有限公司
周海波  13909817485

网友C:
信老师,他的电偶接地为什么会对DCS有影响呢?

网友D:
换热电偶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信老师,他的电偶接地为什么会对DCS有影响呢?

因为他的DCS系统里的温度模块是多路输入,热电偶信号直接进入温度模块.
若接地问题不处理,就是换热电偶后,问题仍然还会发生.

网友E:
都说的不清楚,
应该保持单点接地良好,同时最好是在控制室端接地!
保证接地电阻不大于4欧!
还要和动力电源分开!远离干扰源包括电机!还有保护管要按照要求敷设

网友E:
和热偶没有太大的关系

楼主:
信老师你的电话能告诉我吗??关于接地的问题

网友A:
上我的邮箱.

网友F:
换热电偶,有一种热电偶的负极与外面的屏蔽线不通的就可以了.遇到以上问题,更换热电偶解决了问题.QQ597929653

楼主:
请问信师傅,我用的K型900MM热电偶,在常温下测量阻值在90M欧姆左右,可是在900多度范围内在用绝缘表测量就显示接地,我可以这样理解为这支热电偶已经接地,回引起干扰的,不能用这支了
这样理解对吗

楼主:
请问信师傅,我又换了一家热电偶厂家,虽然在现场接地问题也存在,可是DCS在电脑上温度显示正常,温度跳动解决,我很纳闷,为什么都有接地问题存在,为什么后来的没有干扰?
请问在900多度左右,热偶的绝缘在多大范围为正常??如何判断热偶是坏的??
我给那家热电偶厂家说你们的热偶接地引起温度跳动,热偶有问题,厂家说别的厂家也是用DCS没有出现类似问题,他们说质量没有问题,纳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