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1-14):
请问FX1N  PLC控制步进马达的程式是怎样写的,另外是怎样各步进马达联接的,请高手指导一下!真心感谢!XG.WU28@163.COM

网友A:
脉冲指令PLSY或定位指令都可以的DRVI,DRVA,参照编程手册
接线马达驱动器说明书上应该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