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1-14):
请教高手:CAN总线芯片问题
现我设计一个CAN节点模块,传输的命令与数据都非常简短;
现需一个简单有效的CAN控制器、收发器组成一个CAN模块,请问,用哪一种芯片比较好?

现有的方案如,
MCP2510 与 82C250
SJA1000 加 PCA82C250
LPC2119 、2129 加TJA1040
P87C591 加 TJA1050

我希望是只要能实现CAN 2.0的传输,只要可靠可行,
方案越简单、体积越小、成本越低越好。

火烧起来了,~~求各位兄弟帮忙!!

谢谢谢谢!

蓝鹰 jw-1@163.com  QQ:76077558

网友A:
用MCP2515吧,成本比较低的,MCP2515完全兼容2510
QQ89328511

网友B:
用MCP2515吧,成本比较低的,MCP2515完全兼容2510

网友C(2007-04-04):
SJA1000 加 PCA82C250

QQ:365030329
串口服务器系列产品:
RS332-TTL转换器
RS485-TTL转换器
RS232/485/422单口联网服务器
RS232/485/422两口联网服务器
RS232/485/422四口联网服务器
RS232/485/422八口联网服务器
RS232/485/422十六口联网服务器
CAN转换器系列产品:
RS232/485转TCP/IP&光纤
CAN转TCP/IP&光纤
TTL转CAN
RS232/485转CAN(1-4路CAN)
RS232/485转TCP/IP(1-4路CAN)
以太网IO相关产品:
(1-64路)IO转TCP/IP
(1-64路)IO转232/485
详情请登录:http://www.kinghwawin.com
详情请登录:http://www.powerip.net

网友D:
我用的富士通的543,直接支持2 CAN,而且有C编译环境,串口下装。

网友E:
请问用一个不带can控制协议的51单芯片(如AT89s51)和一个can收发模块做can(如PCA82C250)是不是可以组建一个独立的can节点?

因为我在一个产品上发现了这个情况,它本身是一个独立的can节点设备,他的电路板上却只有一个ATmel AT89S51和PCA82c250两个IC芯片,不知道他是如何实现can数据报的拆解和组装的,

是不是可以用软件编程在AT89S51内部实现一个软的CAN协议控制器,那位有这方面的经验请您指导我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