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1-14):
请教modbus通讯协议使用的是RS232还是485接口 麻烦讲的详细点~! 谢谢

网友A:
标准的Modbus口是使用一RS-232C兼容串行接口,它定义了连接口的针脚、电缆、信号位、传输波特率、奇偶校验。控制器能直接或经由Modem组网。控制器通信使用主—从技术,即仅一设备(主设备)能初始化传输(查询)。其它设备(从设备)根据主设备查询提供的数据作出相应反应。典型的主设备:主机和可编程仪表。典型的从设备:可编程控制器。主设备可单独和从设备通信,也能以广播方式和所有从设备通信。如果单独通信,从设备返回一消息作为回应,如果是以广播方式查询的,则不作任何回应。Modbus协议建立了主设备查询的格式:设备(或广播)地址、功能代码、所有要发送的数据、一错误检测域。从设备回应消息也由Modbus协议构成,包括确认要行动的域、任何要返回的数据、和一错误检测域。如果在消息接收过程中发生一错误,或从设备不能执行其命令,从设备将建立一错误消息并把它作为回应发送出去。
完成“振兴中华民族软件产业”的宏伟使命。“做一流软件、创一流品牌、成一流企业”是每一个力通人的追求。公司建立了现代化完善的技术及行政管理体系。公司致力于特色化、专业化、产品化软件的超常规发展道路。努力成为国内知名的专业电力自动化软件公司。

网友B:
大概modbus协议主要定义的是数据传输方式吧.硬件连接(232,485,以太网,+)不重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