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1-15):
信老师您好:
         请问pt100和pt1000在内部阻丝引线上有什么区别吗 ,为什么我在控制室接二次表时,pt100 B、C线不用串一起,而pt1000 B、C线必须串一起,另外pt500还没用过,它又需不需要串呢。刚工作,愚昧,球都不懂,望解答。非常感谢!

网友A:
铂热电阻的规格有pt10,pt100,pt1000.
pt10:适用在高温500~800摄氏度范围.
pt100:适用在-50~+500摄氏度范围.
pt1000:适用在-50~+100摄氏度范围的高精度测量.
至于接线方式,无非就是:二线,三线和四线接线方式.

网友B:
铂热电阻是利用铂丝的电阻值随着温度的变化而变化这一基本原理设计和制作的,按0℃时的电阻值R(℃)的大小分为10欧姆(分度号为Pt10)和100欧姆(分度号为Pt100)等,测温范围均为-200~850℃.10欧姆铂热电阻的感温原件是用较粗的铂丝绕制而成,耐温性能明显优于100欧姆的铂热电阻,只要用于650℃以上的温区:100欧姆铂热电阻主要用于650℃以下的温区,虽也可用于650℃以上温区,但在650℃以上温区不允许有A级误差。
     信老师所给出的温区是限于材质的缘故——即博膜或厚膜热电阻,厚膜铂热电阻元件是用铂浆料印刷在玻璃或陶瓷底板上,薄膜铂热电阻元件是用铂浆料溅射在玻璃或陶瓷底板上,再经光刻加工而成,这种感温元件仅适用于-70~500℃温区,

有需要技术支持的可以联系我!
我司有多年的温度仪表生产史!
万沃仪表(上海)有限公司
周海波  13909817485

网友B:
补充一下,国内现在所出现的PT1000均为薄膜或厚膜热电阻,所以没有在内部阻丝引线上有什么区别!
有需要技术支持的可以联系我!
我司有多年的温度仪表生产史!
万沃仪表(上海)有限公司
周海波  13909817485

楼主:
非常感谢大家,小弟这里有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