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1-15):
cj19-43A接触器控制20kav电容,经常烧附助触点上的电阻。电压正常。求教各位大侠。

网友A:
放电电流太大,电阻功率太少

网友B:
我也想知道

网友C:
2楼说的有道理!我支持!

网友D:
二楼能在解释详细一点么

网友E:
接触器质量有问题,见意选用上海人民厂产品!

网友F:
楼主 :
      你的配电房里的电容柜上的接触器经常烧辅助触头处的电阻,应该和你的负载有很大的关系,那个电阻是抑制合闸涌流用的,烧的根本原因是接触器吸合时,电流过大造成的.但电流为什么过大,1  假设你的电容本身没有其他的原因啦(即电容本身的容量没有改变),则问题就出现在负载上,负载中必定存在过大的谐波成分,谐波中的频率越高,那么电容的容抗就越小,电流就越大(外部电压不变的情况下),那么你的接触器在吸合的过程中,就容易烧电阻  2如果是你的电容本身由于使用年限的原因或者其他的原因造成输出电流过大,也存在烧接触器和其电阻的可能   3
另外就是接触器本身的质量原因,这种可能性有.
     如果你是武汉的  ,我倒可以帮你看一下.

网友F:
象正泰,天正,人民,德力西等所谓品牌的切换电容用的接触器,质量本身就差,本人就在配电柜厂家做过8年,象这些牌子的接触器,基本都是打着这些厂家的牌子在做,基本都是贴牌,中低档的东西.并非专业做接触器的厂家.
 对啦  ,你如果不知道选什么牌子的接触器,我建议选用CJ19-63的接触器,会对你目前的情况有所改善的.

网友G:
七楼讲对极了。CJ19-43就是电容器专用接触器。

网友H:
这些年我白活了,今晚才上这里来!!!!

楼主:
电容、接触器都是新的,接触器的容量也足够大(德力西CJ19-43电容BSM0.4-18Kav).我考虑也是谐波造成的。该怎么解决谐波的问题。我用的是随机补偿,有DZ47\CJ19\BSM.

网友I:
可以用普通接触器(SN型)+消谐电抗器来代替电容专用接触器来试试看.

网友J:
估计是谐波造成,可加装电抗器解决。

网友K(2008-04-17):
引用 楼主:
电容、接触器都是新的,接触器的容量也足够大(德力西CJ19-43电容BSM0.4-18Kav).我考虑也是谐波造成的。该怎么解决谐波的问题。我用的是随机补偿,有DZ47\CJ19\BSM.

网友L:
应注意电网谐波,是否有大功率整流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