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几个菜鸟问题!

楼主(2006-11-15):
我也是菜鸟,平时很少接触这方面的问题!问各位高手几个菜鸟的问题!
 1.三菱变频器上端子stf信号为on时电动机____转
 2.变频调速在降速时处于____制动
就2个谢谢!

网友A:
1.三菱变频器上端子stf信号为on时电动机__正__转
 2.变频调速在降速时处于__直流__制动

楼主:
谢谢!准备参加考试,有好多不会的.就上网找,找了好多地方都找不到!真是谢谢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