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1-15):
我公司有一台深水井原来使用的是55KW的水泵,井深140米,9月的时候进入枯水期将水泵更换,使用到现在,出现水泵过流的问题,水泵为降压启动启动后自动切换到运行状态大约5-8秒自动跳闸,请问这是那里的原因。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A:
一.是负载有问题.
 二.是运行交流接触器有一相接触不好或接头有问题

网友B:
你说的过流是如何判断的?是实测的么?还是根据热继电器动作判断的?如果是实测的,我想有以下几种可能:
1、检查热继电器电流整定值是否正确,有时候误碰使动作电流偏小。
2、负载问题,因为是水泵,只要检查是否有东西绞住叶轮
3、机械问题,是否是电机轴承损坏造成机械卡瑟
4、在空开--保险--接触器--热继电器--电机接线盒的某个环节存在接触不良问题
5、降压启动回路中时间继电器整定值太短,没有躲过启动电流
6、检查电源电压是否正常,没有特殊情况这项应该没问题的

如果不是用钳形表卡的电流,那就不排除热继电器误动作的可能,可以更换新的试试;以上只是我个人的拙见,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网友C:
同意3楼

网友D:
检查电缆绝缘,我遇到过是绝缘有问题!

楼主:
配电箱面板上就有电流表,也就是3楼所谓的实测,我检查的项目:1电源电压正常。2启动接触器电压正常三项无缺相现象。3运转接触器无缺相现象。但运转5-8秒就自动跳闸。
电缆我想应该没问题因为是新换的,不过还是看看吧。
谢谢各位了。

网友C:
查一下是否有机械故障,判定是否有漏电故障。

楼主:
要是机械故障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判断,井深140米提出来一次不容易啊!

网友B:
你在热继电器下口把电机的三根动力线解开,单独试一下操作回路,看看结果如何

网友B:
如果控制回路没问题,就应该是电机或负载的问题。你的控制回路是“星--三角”启动么?如果是的话,星接启动时的转矩是角接的1/3,可能是启动转矩过小,电机有轻微卡瑟,星启时电机一直没有转动,导致电流升高,引起过流

网友E:
是否是线路接头没有处理好,进水漏电造成,我遇见过一次,接头处理好OK.

楼主:
谢谢各位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两天又好了。启动运行都正常,不知道又是什么原因。

网友F:
差一下三项点流是否平衡,是否超额定点流。如果电流过大,可能是;1 叶轮卡滞。2 电机断相,3 电极匝间短路,4 水管靠近电机处破裂。如果电流不大且三相平衡就是断路器或热继电器的故障。

网友G:
检查泵的叶轮没,对泵一类负载单用手来盘车是否轻松是不能说明泵没有机械问题的,叶轮松动了一样会造成这种现象,转速起来之后,叶轮移位,造成叶轮与涡壳摩擦负载加大,热继电器一样要保护动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