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信博士

楼主(2006-11-15):
电压1140V   功率315千瓦  电流整定到多少对电机最好      电压3300V    功率900千瓦  电流应该是多少     还有就是三台315千瓦的电机 顺序启动   但是一启动就掉变压器  如果单个开  就不掉电

网友A:
1,电机铭牌上都有额定电流值.
2,提问条件都不全,想考大家的智商吗?

网友B:
嘿嘿!信博士真是幽默啊!

网友C:
估计是个脑筋急转弯

楼主:
你误会了  信博士    我要的电流  主要是保护整定用的  关键是三台315千瓦的电机 顺序启动   但是一启动就掉变压器  如果单个开  就不掉电   是不是也和电流整定有关啊

网友A:
变压器的容量=?

网友C:
也不知是那种规格的电机,交流还是直流。额定电压,电流是多少?供电电压是多少?变压器是多少规格?可能你认为大家都跟你一道修过,知道现场的情况了吧?

网友A:
顺序启动的时间间隔不能太小,否则,会跳变压器.
具体的时间间隔应根据满足实际的工艺要求的前提下,尽量加大间隔时间.

楼主:
电机的额定电压是1140V     就是我们平常用的异步电动机    变压器的容量和额定电流是足够的了   我想知道每台电机的开关保护电流挑到多少

网友A:
保护电流的整定要区别不同的负载对象,整定范围也是不同的.
在避开启动冲击电流的情况下,保护电流的整定值一般在额定电流的1.2~1.5倍左右.

楼主:
谢谢啊     电压1140V   功率315千瓦   按功率公式算是多少     电压3300V    功率900千瓦  电流应该是多少

网友A:
对不起!
煤矿专用电机的具体参数,本人不十分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