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速范围

楼主(2006-11-15):
我在一本书中看到,说某种变频器的调速范围是40:1
这是什么意思,谁比谁,到底是多大范围?
请高手指教,多谢!

网友A:
名词解释:能够满足控制精度和各项指标的转速调节范围。最高转速:最低可控的转速。

举例,如果一个传动系统,最高转速3000r/min,调速比40:1,那么他的调速范围,就是3000y/min----75r/min,在这个范围,可以满足他所提出的控制精度、稳定度的指标和要求。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我明白了。

网友B:
谢谢  我也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