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1-15):
各位大侠:

我从FX2-16MR中上载了程序,其中有一段程序颜色为黄色,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

我用的程序是GX-Develop v7.0

网友A:
呵呵
那就是黄色程序了

网友B:
可能是程序有问题,用FXGP/WIN试一下。

网友C:
程序编译一下看是否有错误;

网友D:
程序是不是有语法错误.可能是程序问题.

网友E:
那是你现在用的编程软件不能显示那一条的某个指令,主要是输出指令,换一个版本的编程软件安装后打开看看.程序本身是没问题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各位大侠:

我从FX2-16MR中上载了程序,其中有一段程序颜色为黄色,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

我用的程序是GX-Develop v7.0

那表示你还没有经过CONVERT/变换,就直接导入PLC了!

网友G:
打開GX Developer---->View---->Set the contact選擇11 contacts,你在讀取程式看看是不是沒有黃色部分!

网友H:
那是程序太长了,显示不全的缘故

网友I:
我也碰到过

网友J:
那是程序问题,还有GX7能编FX2吗?
我怎么不行

网友K:
GX不能编FX2
用旧的编程软件FXGPWIN可以

网友L(2006-12-15):
我怎么可以用GX 7编FX2?以前用FXGPWIN,现在用GX,觉得更好用。

网友K:
我的GX-DEVELOPER8.34中文版是不可以编FX2的

网友L:
我选 FX2C可以吗?编好程序传到FX2正常运行的。

网友M:
gx7.0无法处理一段太长的程序段 我记得最多18条 但是用FXGP-WIN-C就没问题了 我是这么处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