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1-15):
运动距离为1米到1.5米,齿轮传送机构。采用OMRON变频器,方法如下:

使用OMRON 3G3MV变频器控制重负载横梁在两个限位开关间来回切换方向运动,
停止方式选择全域直流制动停止,此时加速时间和减速时间均无效,在横梁高速运动时,即变频器输出高频率(比如50Hz)时,横梁冲出限位开关的距离太多,怎样调节参数使横梁此时冲出限位开关的距离更小?加速时间为1.0秒,减速时间为1.0秒,直流制动开始频率为2.0Hz,直流制动时间为1.0秒,基极(BB)时间0.3秒。
如果选择停止方式为减速停止,则横梁运动到限位开关位置时,切断方向输出,此时横梁抖动很大幅度,当增大减速时间时,横梁冲出限位开关又太多距离,此时又怎样调节参数使横梁此时冲出限位开关的距离更小?

网友A:
你想要实现的这就是简易司服控制.
我是这样做的:设备为电气高速排线,运动距离为0.5米.电机1.1KW,变频器MD320-1.5KW加制动电阻,加减速设为1秒.左右位置用接近开关控制变频器换向,频率由线速度来控制.线速度为15米/秒时变频器频率为39HZ.
这中间要特别注意的是要考虑机械传动比,让变频器输出频率尽量第一点好换向.

网友B:
楼上的排线架方式用在楼主的重负载铁定不行的。你那种根本就不是简易伺服控制,随便用台普通变频器就可以了,现在电线厂的收卷机上用的N多。
楼主所说的齿轮传动是齿轮带丝杆?还是齿轮带齿条?还是齿轮带链条?齿轮减速机是真的齿轮的还是蜗轮蜗杆的?说的太模糊了吧?
还有就是这么短的横梁为什么不用直线导轨,你们不会是用普通铁轨吧?要不怎么会抖动那么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