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1-15):
我几道试题我在网上怎么也着不到,希望大家帮忙!先谢谢了!
 1.在整定B2010型刨床速度调节器比例放大倍数必须以_____为前提.
 2.对电器安装接线图和电气控制原理图绘测时,在了解连线之间的关系后,把所有电器分布和____画出来.
 3.肖特基二极管与普通二极管相比,反向恢复时间_____,工作频率高.
 4.压缩空气调理装置一般由过滤器,_____及油雾装置组成.
 5.如压力表测量出压强为-0.6bar,则用绝对压强表示Pab_____bar.
 6.通过指导操作使学员的______能力不断增强和提高,熟练掌握操作技能.
 7.采用电缆沟方式敷设电缆时,对有防暴防火要求的明敷电缆,应采用_____敷设.
 8.对某个元器件进行的故障发现和定位为_____检测,对模拟系统故障的模拟程序和数据的处理来判断硬件是否存在缺陷为______检测.
 9.步进阶梯的常用状态有_____,______,_______和跳循环四种.
 10.灵敏度是表征保护装置对其保护区内故障和____________一个参数.
 11.B2010型龙门刨床V55系统当电动机低于额定转速采用_______方式调试.
就怎么多谢谢大家了!!

网友A:
1.在整定B2010型刨床速度调节器比例放大倍数必须以_测速发电机电压稳定____为前提.
 2.对电器安装接线图和电气控制原理图绘测时,在了解连线之间的关系后,把所有电器分布和_位置___画出来.
 3.肖特基二极管与普通二极管相比,反向恢复时间_短____,工作频率高.
 4.压缩空气调理装置一般由过滤器,_调节器____及油雾装置组成.
 5.如压力表测量出压强为-0.6bar,则用绝对压强表示Pab___0.4__bar.
 6.通过指导操作使学员的__动手操作____能力不断增强和提高,熟练掌握操作技能.
 7.采用电缆沟方式敷设电缆时,对有防暴防火要求的明敷电缆,应采用_埋沙____敷设.
 8.对某个元器件进行的故障发现和定位为_元件____检测,对模拟系统故障的模拟程序和数据的处理来判断硬件是否存在缺陷为__功能____检测.
 9.步进阶梯的常用状态有__单流程___,__并行选择汇合____,___分支选择汇合____和跳循环四种.
 10.灵敏度是表征保护装置对其保护区内故障和__不正常工作状态反应能力__________一个参数.
 11.B2010型龙门刨床V55系统当电动机低于额定转速采用__恒力矩_____方式调试.
就怎么多谢谢大家了!!

网友B:
肖特基二极管是肖特基势垒二极管的简称,其反向恢复时间缩短到10ns以内,正向导通压降仅为0.4伏左右,整流电流却可达几百至几千安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