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1-15):
请问高手,在变频器中频率一致和输出频率检出是什么意思?

网友A:
频率一致:输出频率与设定目标频率一致。
输出频率检出:设定一个频率检出点,然后当实际输出频率达到这个检测点就输出一些信号,比如输出继电器开关量等。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