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1-15):
个位各位!
           wincc内的点名参数一般都是写DB21.DD10:或什么DB21.D0.5等等这样的形式,那要是写成E3.1什么E4.5是什么意思?指教!!

网友A:
就是直接与输出地址连接,Wincc除了和数据块能连接以外,同样可以连接输入输出地址。

网友B:
就是程序里的I10.0,simatic的写法

网友C(2007-01-04):
就是 I10.0,听说是德语输入的开头字母,呵呵

网友D:
同意楼上的

网友E:
不是很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