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1-15):
ifix3.5中画面之间如何传递参数,如在main.grf中点击按钮打开一个new画面,在new画面中点击一个按钮,影响main画面中某个对象的变化。不知该如何引用,请前辈同修指教,谢谢。

网友A:
1. 好像可以直接引用和改变其它画面的对象属性,这个没用过
2. 通过全局变量传递

网友B:
用变量啊,加上VBA脚本就没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