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接地线和火线之间有电压的问题

楼主(2006-11-15):
我公司的插座测量时接地线与火线之间有410V的电压,不知怎么回事?

网友A:
两种可能:1)这个地线是虚的,并没有可靠接地!
2)你测量时用了快没电的数字万用表,所以电压偏大!

网友B:
有这种可能.

网友C:
重新接条地线,或者重复接地,可以解决此问题

网友D:
1)这个地线是虚的,并没有可靠接地!而且电线负荷不平衡
2)你测量时用了快没电的数字万用表,所以电压偏大!

网友E:
同意二楼的意见

网友F:
数字表容易出现误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