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6-11-15):
修理电动机时如何改变导线规格

网友A:
更改电机漆包线原则是线的截面积不变.
假设原漆包线为1MM.则其截面积为0.785平方毫米.如果用两根代替就要算代替的两根截面积之和是否是0.785平方毫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