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1-15):
请问各为大虾,额定电压为220V的隔离变压器接110V会怎样,能不能正常工作?

网友A:
能接,也能工作。

网友B:
接110V当然出110V,我想问题的核心是:你要表达的意思没有人能够明白!

网友C:
只要没有超过它的容量就可以!

网友D:
接的电压低于工作电压肯定没问题,只是输出电压也低了

楼主:
为什么别人就能明白呢,我的隔离变压器标称电压是220V,现在我的电源是110V的,我能用它做110V的隔离变压器用吗,现在明白了吧?谢谢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为什么别人就能明白呢,我的隔离变压器标称电压是220V,现在我的电源是110V的,我能用它做110V的隔离变压器用吗,现在明白了吧?谢谢
完全可以!只是容量减小一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