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1-15):
我刚接触伺服,有一台SGDM-20ADA使用中显示A-92几次后停机显示A-32,再开机正常.故障时间不定。最短几分钟就停,有的好几天都正常。如何解释再生过载。B2和B3短接。请教大师傅们谢谢了。

             以德聚友  以德为荣

网友A:
没有碰到过这种情况。

不过据说再生电阻是用于加速或者减速的时候的。

你看看a92是什么问题啊?

可能是再生电阻选择不当吧

楼主:
谢谢楼上的解答,没有接再生电阻。B2和B3已经短接。是在固定速度下运行。

             以德聚友  以德为荣

网友B(2011-09-13):
请问楼主这个问题是如何解决的,我也碰到类似问题,伺服电机在速度不高的情况下老是出现A.920的再生过载报警,但是我的速度只有400rpm,并且是恒速运行,按说不会产生能量的,这个到底如何解决?

网友C(2013-05-10):
请搞手指点我厂用安川g7机经常过载保护司服上显示DRTUF  Dyubrk resistor  RH  u2-04=33.82HZ  u2-05=2.91A   本厂电机3KM  6.8A  50Hz  380V  如何解决

网友D:
回复 楼主:
再生能量过大!加长减速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