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1-15):
我现在为18.5KW的水泵选择电控箱内的交流接触器,水泵名牌上有额定电流35.2A,我选择的交流接触器电流应该大于这个电流还是小于或等于这个电流?小于这个电流值,可以吗?
还是象空气开关选型一样,在额定电流和最大电流之间选择?

楼主:
不要下沉,我继续!

网友A:
现在的接触器,都有KW值,你可以直接买18.5KW的接触,如果用国产的应该大一号22KW的.施耐德也是(因为假货比较多).进口的直接选就行了!

网友B:
大于电机电流,不能小于这个电流值。

网友C:
同意楼上的

网友D:
大于电机电流,不能小于这个电流值。
40A的即可.

网友E:
德力西的就应该选63A或更大(因为这个牌子的货越大越让人放心)嘿嘿!

楼主:
请问hpqian,我现在选择了18.5KW的接触器,是施奈德的,LC1-D3810,有办法识别其真假吗?

网友F:
打电话到总部问下啊,肯定 有区别的

网友G:
应是大于电机的额定值

网友H:
还是选大一点的吧,这样比较安全,有的负载工作条件很苛刻,如果是空压机的话你要选50的接触器。

网友I:
要看你的电机是怎么使用了,不频繁启动一般应该是电机的额定电流等于接触器电流的67%-75%,好像是这个值。

网友J:
经验告诉我 接触器功率大于电机功率 即省前 也省事

你用CJ20-40 22KW 绝对没问题

网友K:
如果水泵电机采用自动控制,最好选用63A接触器,否则,你就可能成倍地增加卖废铜次数。

网友L:
不能小于电机的额定电流值。40A的即可.

网友M:
实际选择只需大于电机的额定电流一个等级即可。

网友N:
有这样一种理论,接触器电流选择电机额定电流的1.5倍。其实三楼的做法也行,没问题的。

网友O:
应该大于电动机的额定电流值

网友P:
肯定应当大于

网友Q:
如果直接启动就要选比电机电流大的,星--三角启动就可以小一点。

网友R:
多大些也无所谓,接触器不做保护用。

网友S:
40A足够了!大了有些浪费!

网友T(2006-12-15):
国产设备功率*3-4

网友U:
当然应比电机电流的额定电流要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