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1-15):
我公司的一台omron C500cpu单元坏了,其经常停止RUN但又能自动恢复RUN。经交换同型号CPU单元后需要重新分配IO单元地址,请问如何在syswin3.4软件中操作。

网友A:
syswin3.4没用过;用PRO13 OR PRO15编程器注册I/O表及可.
软件用LSS  OR  SSS
CX-P好象3.0以前的可以,忘了
你可看一下里面有没有C500机型选项,没有就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