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1-15):
我的PLC(C200HE.CPU42)内装过程序无法和电脑连接请教各位有没有什么办法将原程序读出或者清除掉原程序.问过原来的设计人员他们说要用编程器更改DM区的数值.单没有编程器,如何处理,先谢谢了

网友A:
更改DM区的数值,设定它的通讯参数!!!

楼主:
重新设过通讯口可没效果

网友B:
前提:RS232口好的,做一条通讯电缆,有CX_P
将DIP第5个开关打为ON,使用标准通讯协议,联机应OK.
读不下程序,说明程序被加密了.
清程序可以.

网友C:
3楼说的很好 不知CX-P软件是否会用。另我这里有旧的(C200HE,CPU42 )手持编程器PRO-27 要用请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