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信博士

楼主(2006-11-16):
求助遥控器原理   我所维修的煤机  其操作是由遥控器控制的   它本身带个模拟转换成数字的端头站      但他经常将指令转换错  是怎么回事   谢了 端头站本身也有按钮但它输出的直接就是数字信号         还有就是有时刚送上电遥控器 端头站都不关用  但过一会就好了

网友A:
遥控器内用什麽IC芯片?

楼主:
不清楚   你知道遥控器的原理吗

网友A:
http://blog.gkong.com/more.asp?name=hanliu0312&id=3155
遥控器的形式比较多,不知道你的是哪种?先到这里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