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D恒压供水

楼主(2006-11-16):
请问师傅们:
一个远传压力表一个变频器实现恒压供水怎么设定参数呀,一一共分几步?怎么操作呢!

网友A:
首先,你的变频器要有内置PID功能,根据你压力变送器的输出信号,选择变频器模拟给定频率的端子接线;选择PID控制有效;设定正反作用,参数设定目标值,比列系数,积分时间,一般微分不需要设置,根据现场情况,适当调节PID参数

楼主:
谢谢了表情设定压力时怎么操作呀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了表情设定压力时怎么操作呀
不同的变频器不一样的,即使是同一变频器也可以选择,有面板给定,固定给定,外部端子给定......,你要做的是首先选择好变频器,再考虑下面的.即使变频器没有PID功能,可以通过外围有PID的仪表控制也是一种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