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的输入

楼主(2006-11-16):
我们常用的LA18、LA38、LA39等按钮和继电接触器控制线路中用的普通压力继电器的触点能否满足三菱FX系列PLC的输入要求?
请经验丰富者给以指点。

网友A:
PLC的输入时的回路是由你自己确定的,DC24V、AC220V呀。一般的按钮、开关是完全满足要求的。

网友B:
FX国内销售的PLC都是输入端已内置电压,公共输入端COM为0V,不接线时输入X0、X1。。。。。等上面都有DC24V电压,当X0与COM短接时,X0电压变为0V,对应的指示灯亮,PLC内测到X0有输入信号;

  所以输入的线上面是不能用AC220V的,否则将烧毁;

网友C:
三菱PLC的输入端子的电压通常为24VDC,接通用按钮应该没问题.但要注意按钮本身的接触电阻,如果质量不好的话,接触电阻过高的话,可能会引起错误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