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D恒压供水{讨论]

楼主(2006-11-16):
请问师傅们:
一个远传压力表一个变频器实现恒压供水怎么设定参数呀,一一共分几步?怎么操作呢!

网友A(2007-01-21):
变频器的型号和接线很重要

网友B:
你用的什么变频

网友C:
没人解答呢?我用东芝VF-S9,设定压力为0.4MPa,原压力表为1.0MPa的,现改为1.6MPa的后压力就控制不住在0.4MPa了请问应如何设定?

网友A(2007-03-25):
看书,变频器PID参数组应该有一个参数专门设定给定值的,

网友D:
肯定是不在4mp了,你改了压力表原先10kg改为16kg的量程变了,这样你需要调整设定值,你在说明书中找设定值这一项,还有压力反馈量程,用个供水控制器就没这么麻烦,这样用压力反馈不很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