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动电机[求助]

楼主(2006-11-16):
此电机是电磁刹车 驱动部分3380V  制动线圈电压是110V  制动部分没有机械摩擦 如制动片或抱刹之类的都没有.制动原理可能是能耗制动类的差不多,只是 刹车部分和驱动部分是分开控制的
此电机是频繁的启动制动大概是2S/次且有正反转的.原装的是SBC的电机.

楼主:
帮忙查找一下这样的资料如果有这样的厂家生产这样的电机那是最好的了

网友A:
这是什么电机3380V的驱动电压?听起来有点晕!

楼主:
是3相380V

网友B:
利用其中的一相经半波整流后,进入刹车线圈,刹车线圈的另一个接头接零线.
当断开电机电源后,利用接触器的辅助常闭接点接通刹车回路即可.

网友C:
铝线代铜线
[求助]铝线代铜线
我想用铝线代替铜线来修电机,不知谁有这方面的经验,谢谢

网友A:
解放初期时多!现在就不太清楚了!